腾达N317刷AP固件-BCM5357 CPU

楼主(2022-07-20):
腾达N317  300M无线路由器,外形小巧 3天线就是BCM5357的cpu发热太高,老是掉线上不了网
找了个腾达A30的固件直接在升级页面升级
刷个腾达AP固件试试效果如何

a30设置页面(默认登录地址 192.168.0.254 密码 admin)

刷完AP后原WAN口不能用!

楼主:
若登录不了管理页面,长按REST恢复一下即可

网友A:
有个华为的固件要不要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有个华为的固件要不要?

界面怎么样,AP方便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有个华为的固件要不要?

好用吗?这机子只有1+8M啊

网友(2022-10-10):
这个配置做路由太鸡肋,做AP还能发挥下余热。

网友:
这造型挺适合当ap的

网友:
1+8的配置不适合现在动不动就是300m的宽带了,还有这类路由器,基本都有几个电容老化的现象,换了就不卡死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