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] 万万没想到!邻居拿来的电动车电机控制器,pcb过孔断线了

楼主(2022-07-20):
修个邻居拿来的电动车电机控制器,pcb过孔断线了,没想到啊!这故障,换了个管,过热坏了,一个对s脚的102电阻悬空,导致管关闭不良。

第一次换管,测量g脚s脚阻值就不对,测量管子都正常,拆测一次后阻值正常了,拿去装车,说开了500米就坏了,拿来看,换上的管,镀锡也化了。

现在国产管硅片好小,02年时75p75都是差不多满的

这是第二想不到的,夹子固定管子

网友A:
千万别给邻居修哈哈

网友:
关键是不是美女邻居

网友B:
虚标或以次充好已经没治了,有时只能买拆机的。

网友C:
过孔断的第一次见

网友:
如果是美女可以修,贴钱也可以修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过孔断的第一次见

板受压,而且过电流上设计有点问题,板子蛮热,颜色有轻微变深,过孔正好在相线的铜皮上,材料热涨多次,出问题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虚标或以次充好已经没治了,有时只能买拆机的。

这个应该上应该不会有问题,单管10安平均都没有吧,母线24安左右,相线高点,6个管,每只不超10安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千万别给邻居修哈哈

拿来一只拆管子了,其余我留下了,去厂家找过,虽然是2020年的,但已经没有了,所以只好修了

楼主:
控过载了,带了个大电机,10寸,可能是800瓦的

网友:
惨不忍睹啊

网友:
也没邻居的照片……

网友:
厉害,专家维修就是快准狠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千万别给邻居修哈哈

一句话说出心酸!不收费吧,搭上材料,收费吧,觉得你这人不大气,好了记不住,坏了说你技术不行。。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一句话说出心酸!不收费吧,搭上材料,收费吧,觉得你这人不大气,好了记不住,坏了说你技术不行。。。。 ...

哈哈,就没想着收费!最后人家拿来一盒桃子还剩下个控制器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哈哈,就没想着收费!最后人家拿来一盒桃子还剩下个控制器

那不错!

网友:
哇 好多管子哦

网友:
这个低级错误

网友:
过孔断了一般少,也难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