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] 踩坑usb3.0易驱线

楼主(2022-07-20):
某多多买的,销量9.1万件,看评价还不错,与客服沟通,确定usb插头是有八个触点,放心下单,实际付款21元。

到货拆开包装第一件事就是看usb插头是否有八个触点,结果,,,,没有八个触点,就是普通的usb插头。

usb插头只有四个触点就不可能是3.0的了,拆开外壳一探究竟。

主控芯片用的是MA6116A,查PDF得知,该芯片为usb2.0 标准。

无奈只有退货了。

网友:
21元这价买3.0还行,2.0的就亏

网友:
假一赔三一刚

网友:
之前买过一个,是有3.0的接口,但貌似接到3.0上就有问题用不了,接2.0接口正常使用

网友:
这价格一看就知道不是真的

网友:
标准的虚标或以次充好!

网友:
提醒的好,谢谢分享

网友:
刚一波假一赔三不过太便宜了还不够精力钱

网友A:
以前十几块钱买了一根USB 3.0的易驱线,我拆开看过,用的是和斐迅H1盒子同款的芯片,USB 3.0接口下能达到130M的速度,它还只有单个插头供电就行了。

网友:
聚不靠谱说,远离这种线,坏硬盘!!!
硬盘底座才好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以前十几块钱买了一根USB 3.0的易驱线,我拆开看过,用的是和斐迅H1盒子同款的芯片,USB 3.0接口下能达到13 ...

我就是用斐讯H1硬盘盒加装了12V的5.5的DC孔,直接可接2.5寸,接3.5寸再接一个12V1A的电源就行

网友:
20左右应该都能是USB3.0的了,  自己加个DC插座,  能接12V的话,  驱动起3.5寸硬盘都没问题了

网友:
早就想买条,本本用来存资料

网友:
买个带电源的绿联硬盘盒了,2盘位,带12V3A的电源用了5-6年,还很好用。

网友:
假一赔三没用的,之前有不少up主特意买黄伟达显卡,然后要求客服假一赔十,都没用,最后结果人家就让你退货,大不了送运费险。因为东西并不是假货,像楼主这个硬盘usb线,只是名字叫“usb3.0”,为商品名称。就跟卖假电池的一样,外壳印的12v60a是型号,不是容量

网友:
pdd上贵点的东西实在不靠谱

网友:
usb3.0插头有9个触点。

网友:
还伪装成蓝色,中国人太坏了,中国人光坑中国人!

网友:
假货太多,虚假宣传,夸大的广告 到处是,,可惜没人管得了这些商家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