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照明] 拆修卧室吸顶灯(为美WEIMEI)

楼主(2022-07-20):
卧室吸顶灯突然不亮了,拆下检修,发现一颗灯珠烧断了,其余灯珠也因为时间久远发黑严重,不用短路法了,省得爬上爬下的,太麻烦,直接换灯板,反正灯板也不花钱,嘿嘿。

灯罩取下

基座卸下

灯珠发黑严重

大面积发黑

合格证参数,比较正规

25W驱动器

内环小板8颗LED

外环36颗LED,内外加起来48颗LED,折算功率24W

整体布局

直接换零元购的灯板

铝基板,暧白手动控制

灯板固定孔不对位,重新打孔

按灯板位置打孔

固定好灯板

这灯板没花钱

安装还原过程略过

全贴完,谢谢关注!

网友A:
卧室用26W?数钱吗?我家客厅才用18W的呢

网友:
零元购灯板确实方便了,都不用犹豫就直接换

网友:
灯珠发黑是硫化了,支架的镀层被硫氧化变色,反光性能下降,反正最终结果就是出光量下降,灯珠变暗。

网友:
MD现在X宝1块红包都少了,每天都是几猫

网友:
就看虚不虚标

网友:
一天一个,慢慢攒

网友:
我试过两次短路法修灯板,都是扛不住的,10天50天就会再死的
换灯板后,我会在新灯板和铁架子之间用导热胶粘一下,感觉好的。

网友:
LED灯坏,一般还是灯珠质量差了

网友:
这种光影好像容易使眼睛散光,可以提高光通量的灯罩不好找

网友:
灯板300ma,驱动260ma,饿死了

网友:
楼主直接的聪明,俺经多次烧灯后才钉到铁板上,还加了硅脂,之后就没有烧了

网友:
这灯盘能扛26W的热量?有没有测过实际功率多少W

网友:
免费灯板好

网友:
我撸的雷士的,二十出头,看着像贴牌货

网友:
买些灯珠自己换

网友:
大厂的灯板才耐用,你就折腾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卧室用26W?数钱吗?我家客厅才用18W的呢

卧室26w正好,客厅得60w-100w