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M7705噪音测试

楼主(2022-07-20):
TM7705算是做的比较成功的一款国产ADC,性价比极高,坛友也有不少在用的,但是好像没有人做过详细解说以及单端的噪音测试;
本人将TM7705单端噪音测试记录如下图:

源码讲解以及测试方式请转到B站连接: TM7705噪音测试
后面会持续更新EDA/C编程等相关知识,论坛文字版本以及B站视频版本,感兴趣的请在B站点点关注。

  • · 电子|主题: 26, 订阅: 27

网友:
能达到规格书要求,就可以用。

网友A:
能否补充一下零飘稳定性之类的测试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能否补充一下零飘稳定性之类的测试

温漂要实验室配合才能做比较准确,数据没什么问题,就是拍摄不方便;
TM7705最大的问题在于动态和抗干扰比较差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温漂要实验室配合才能做比较准确,数据没什么问题,就是拍摄不方便;
TM7705最大的问题在于动态和抗干扰 ...

分布参数导致动态差?可能是IC内部走线设计的问题?让我想起当年555电路,国产的最高150KHZ,进口的1MHz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分布参数导致动态差?可能是IC内部走线设计的问题?让我想起当年555电路,国产的最高150KHZ,进口的1MHz ...

具体原因没分析过,现在用也只是用在低速测量上,采样前端要加滤波,软件用卡尔曼,倒也能勉强稳定在13位左右,不然数据根本没法用

网友:
测试条件也是蛮苛刻的,业余情况下的测试环境也达不到要求。

网友:
都是什么意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