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综合] 手机拍摄的视频格式问题

楼主(2022-07-20):
手机摄像头拍的视频,有时候在微信发,发不出去。看来有必要转换之下才能发出去。
正在考虑,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用的视频格式转换工具

网友:
选择mp4格式就没问题了。

网友:
体积大或者时间超长的都发不出去吧?

网友:
应该不是格式的问题吧?

网友:
视频超过一定时间的不能发

网友:
我找不到设置默认格式的地方,只有1080、720这些可以改。
楼主是想用电脑转换,还是手机APP转?电脑可以用格式工厂,手机APP我也不知道,之前没想过这方面。

网友:
用格式工厂

网友:
小一点的视频应该都能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