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外设] win10系统共享打印机,提示操作无法完成,再次检查打印机名称

楼主(2022-07-20):
Win10系统的电脑想要共享一台直连win7电脑的打印机,显示这个有什么解决办法吗?
可以看到共享电脑的打印机,点击打印机的时候显示这个

网友A:
win10补丁的锅,下载这个替换文件就好。
链接:https://pan.baidu.com/s/14MqAyl83DH8U8P3i9AP9aQ
提取码:b43s

网友:
以前解决过,不记得了,好像发过贴,通病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win10补丁的锅,下载这个替换文件就好。
链接:https://pan.baidu.com/s/14MqAyl83DH8U8P3i9AP9aQ
提取码 ...

这个补丁支持WIN10所有版本吗?

网友:
如果最新的补丁都补过了,也可能是权限不够。

网友:
搞个路由当打印服务器不香么,从此告别这些扯蛋的问题...

网友B:
有专用局域网共享软件,一键解决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win10补丁的锅,下载这个替换文件就好。
链接:https://pan.baidu.com/s/14MqAyl83DH8U8P3i9AP9aQ
提取码 ...

请问一下该怎么替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有专用局域网共享软件,一键解决

在win7的电脑上面也下载了这个,但是还是显示这个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win10补丁的锅,下载这个替换文件就好。
链接:https://pan.baidu.com/s/14MqAyl83DH8U8P3i9AP9aQ
提取码 ...

已解决,谢谢

网友:
上周也碰到这个报错,进注册表,[HKEY_LOCAL_MACHINE\SYSTEM\CurrentControlSet\Control\Print]

新建DWORD32 “RpcAuthnLevelPrivacyEnabled”=dword:00000000