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手持表] YR1030内阻仪改造

楼主(2022-07-20):
2月份买了YR1030+内阻仪,和YR1035除了电压和接口不同,别的基本没啥区别,个人也就测个18650,1030+的40V电压够用了,唯一不足的是,USB测量线接口在上边,使用过程中非常的不顺手,强迫症不能忍。1030+外壳模具和1035+一模一样。下面航空插头有预留口XS10JK-4P。只是被蓝色胶贴纸,贴住了。如果买来XS10JK-4P插头,飞线到USB那里不就可以直接还要成功了嘛。还是USB和XS10JK-4P双用的。岂不是很爽。说干就干。

网友A:
看到你测电池内阻时屁股上的航空插头也接上了,这样采样点变化会影响测量精度~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看到你测电池内阻时屁股上的航空插头也接上了,这样采样点变化会影响测量精度~ ...

应该分别用两个接口测同一个电池,看看结果一样不一样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应该分别用两个接口测同一个电池,看看结果一样不一样

不是用哪个接口的问题,接口对对测量结果没啥大的影响,看楼主最后一图用usb口测电池内阻时屁股上的航空插头也插上了测试夹或笔 ,这样电压采样点就会变化,不再是电池两端,测量就会不准确~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是用哪个接口的问题,接口对对测量结果没啥大的影响,看楼主最后一图用usb口测电池内阻时屁股上的航空 ...

老哥说的有道理 不能两个插口同时插,我改这个就是为了使用顺手。原配的开尔文夹是USB的,新买的测试架是航空插头,改造完后又不想去折腾原配的USB开尔文夹换插头,反正用测试架多一些,用开尔文夹的时候还是插原来USB口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应该分别用两个接口测同一个电池,看看结果一样不一样

我也单独分开测过,测试架测得内阻比 手拿加尔文夹怼到电池上小5豪欧。没有USB接口测试架。无法做更直接的对比。

网友:
很好的改造。

网友:
1035比1030电压分辨率是25倍吧,测锂电池能显示到0.1mV能当高精度电压表。5位整的电压表比三位半的电压表不知道贵多少钱

网友:
分享一下我的1030改装经验,改装后上下端均可插入测试线,背部支架角度可调,使用非常方便了

网友:
看了一下我的1030,和1030+外壳不同,不能改圆形的插座。

网友(2023-05-18):
芯片被打磨了 想修都修不了

网友(2024-11-06):
也准备入手这个回头这么改造一下

网友:
我的1035+顶端留有USB开孔,下端是航空插座。不知能否将上端加上USB插座?再就是1030的USB只有测电池的功能,是否还有其他用途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