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外设] k2p 闪存周边的小电容 电阻弄掉了.. 有图..求助

楼主(2022-07-20):
c74
r47
r49
掉了.
焊接的时候 想补焊.结果搞掉了..该买什么样的.替代有没有方向性?

网友A:
拆机实测:R47=0R,R46=R49=4.7K,C47未拆下测,估计0.1u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拆机实测:R47=0R,R46=R49=4.7K,C47未拆下测,估计0.1u

热心坛友,赠人玫瑰,手留余香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拆机实测:R47=0R,R46=R49=4.7K,C47未拆下测,估计0.1u

感谢分享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拆机实测:R47=0R,R46=R49=4.7K,C47未拆下测,估计0.1u

厉害厉害,难得的热心坛友,更难得的是正好有此板,最最难得的是还拆板测量。

网友B:
这种小电阻小电容用什么工具能固定和夹持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种小电阻小电容用什么工具能固定和夹持

尖嘴的镊子

网友:
热心坛友,论坛里这样的网友越多越好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拆机实测:R47=0R,R46=R49=4.7K,C47未拆下测,估计0.1u

请教这些电阻电容 有没有方向?
电容大小可以大点或小点么?

网友C:
电阻装10K,电容装104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请教这些电阻电容 有没有方向?
电容大小可以大点或小点么?

这些电容电阻都能没有方向(没有正负之分),电容大点小点都可以

网友D:
没看懂K2P是个什么?

楼主(2022-10-30):
引用 网友D:
没看懂K2P是个什么?

路由器  斐讯k2P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电阻装10K,电容装104

104是什么?

网友:
这是要扩容内存?

网友:
现在k2p全部都卖了  看到伤心

网友:
热心坛友,赠人玫瑰,手留余香,热心网友真不错

网友:
C47 不装 应该问题不大吧

网友:
K2P老了
虽然好用
但是跟不上时代

楼主(2023-02-04):
引用 网友D:
没看懂K2P是个什么?

千兆7621无线路由器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