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MI] 七彩虹SL300/120G固态被恢复过数据,认盘1G,工具不能识别了Can't Detect Drive

楼主(2022-07-20):
七彩虹120固态被恢复过数据,认盘1G,工具不能识别了,下面上图,请各位大神指导:卖家说用这个软件恢复过数据(Recuva1.53.0.2078)卖家确实没拆过

网友:
短接看看,不行的话加焊颗粒。像炸ce了

网友:
ce都不出能恢复出来数据我就服了)

网友:
U盘64G仅39元

网友:
只买好盘不买坏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