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综合] 用RX8025T之类改过时钟精度的坛友来说说效果咋样啊?

楼主(2022-07-20):
之前看好几个坛友用外置时钟改过闹钟之类的精度,想问问改过以后效果好吗?想把家里不准的闹钟都改一下

网友A:
如果是3231没假货的话,还是3231香。。现在3231涨价加假货就不香了。。。

主要是涨价不香了。。

一样价格的话肯定是3231香。

网友:
非常不错,比低端自带的晶振强多了.

网友B:
好不好只有自己体会,我买了好几个了,还没改呢

网友:
之前5毛钱一片撸的8025T,带温补,不是AC,几个月过去就是几秒钟误差。一年差不多在1分钟之内。效果非常满意。

网友:
去年11月改的,到现在误差30秒不到。可以了。

网友C:
最好(最精准)的一个8025T是换装在一个带蓝牙音箱的时钟上,月误差在1-2秒之间吧,2020年4月份改的已经改了2年多了误差在1分钟内(应该大概+40秒左右吧)很久没认真对过了

网友D:
非常准啊,比几千元的石英表准多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如果是3231没假货的话,还是3231香。。现在3231涨价加假货就不香了。。。

主要是涨价不香了。。

搜了下假货宝,这价格也差太多了吧,3231拆机的都要10块钱一片了,咋会那么贵啊。8025T我买了7毛钱一片的试试看,反正也没指望当原子钟,3个月内基本不用调就行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好不好只有自己体会,我买了好几个了,还没改呢

刚买了几片,想先来问问呗,现在空闲时间少啊,不想太浪费时间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最好(最精准)的一个8025T是换装在一个带蓝牙音箱的时钟上,月误差在1-2秒之间吧,2020年4月份改的已经改 ...

那真的非常不错了,我是3个月内不用调都能接受了

网友E:
上次没看清, ac买了10几个

网友:
我改过两个,感觉使用后没有再校对过时间

网友:
时钟没改过,这是自己用8025 AC做的,最少半年时间没动过了,就差了三秒多点儿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那真的非常不错了,我是3个月内不用调都能接受了

也不是每个都有这么精准的,我另外一个改的小时钟就每月大概有+5秒左右的误差,一年下来也有1分钟左右误差的,不过对于你说的3个月不用调应该是能符合要求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上次没看清, ac买了10几个

我也差点买错,还好买之前查了下。不过话说AC这种不带内部晶振的那和用普通晶振有啥区别啊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也差点买错,还好买之前查了下。不过话说AC这种不带内部晶振的那和用普通晶振有啥区别啊? ...

AC和T区别是没有温补, 也自带晶振
8025 不单时钟,还有日历功能

网友:
确实不错,无意中发现几年前买的带定时播放得定压功放,里面的主控电路上居然有一片8025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非常准啊,比几千元的石英表准多了

几千的石英钟主要卖品牌和外饰吧,什么时钟的核心功能要几千?

网友:
改了以后几乎就不用再再操心调表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