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工仪] 拆解双色电刻机BW-1 中国 上海

楼主(2022-07-20):
拆个扔掉的电刻机  实际上都是开关接触不良  清理一下开关就正常使用了 里面电路简单  最后一张是画的电路图

网友A:
看不懂是什么东西

网友:
老产品 空间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看不懂是什么东西

往铁疙瘩上刻字 黑  白两种颜色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往铁疙瘩上刻字 黑  白两种颜色

连接电脑输入文字吗?

网友B:
黑和白是什么原理?

网友:
原始的物件,变压器不错~

网友:
也有一台,没有刻针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黑和白是什么原理?

这还真不知道 35V的电压产生电火花 腐蚀出字来 黑白只是正负极调换一下产生的

网友:
是不是像纹身那东西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黑和白是什么原理?

可能黑色就是被氧化了。白色没被氧化。一个阴极,一个阳极。

网友:
谢谢楼主金属望刻字机拆机确实是老器件

网友:
改可调电源吗?

网友:
电刻机,还要有一台能刻的机器吧。

网友:
原来是不用颜料,正反极性可以改变亮暗。

网友:
挺大功率的可变电阻。

网友:
这个自己做也很简单啊,上初中那时候刚接触电子,直接拿变压器对着铁皮写字

网友:
瓷盘电位器,功率型的家伙

网友:
楼主电路图画的不错

网友:
没见过的古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