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脑] 拆一台秦安KVM-1708切换器

楼主(2022-07-20):
朋友给了这个东西,说是设备上的,我原以为是台电脑,到手之后仔细研究一番,原来是台KVM切换器,又脑补了一番才明白:就是集成了显示器、键盘、鼠标的设备,通过8个端口可以连接其他电脑主机,并通过切换,可以操作任意一台电脑(相当于把显示器、键盘、鼠标接入到了这台电脑),网管常用设备。
今天的主角——KinAn KVM-1708切换器。

拉出。

打开。

正面。显示器前保护膜还没撕掉。

键盘。

提示。

型号。

可以开机。

屏幕显示。

底部。

标识。

后部接口。8只蓝色的是与8台计算机的接口(不是VGA口,与VGA口相似,要用专用连接线,包含VGA显示和USB)

拆开键盘底部螺丝,揭开键盘,里面的板子。

板子。

键盘及触控板电路。

下半部打开。

正面。

控制板?

电源。

总重量。27.6斤。

看来不当网管用不上了。看介绍,显示器不错,是17寸高品质A级LED显示器,分辨率可达1280×1024 60HZ,看看能不能把显示器利用起来。
谢谢围观!

网友:
这个玩意10年不坏

网友:
KVM私用没啥意义,笨重、接口老土~

网友:
用着IBM小红点的

网友:
显示屏买个驱动板做显示器或者做电视。

网友:
没看介绍之前也以为是台电脑

网友:
装个笔记本主板到里面就是台笔记本电脑了

网友:
很酷的样子,显示器可以移植用用

网友:
东西不错,又涨见识了,谢谢分享。

网友:
机架上用还是挺不错的!

网友:
这个是纯机房用的,不是办公室用的,办公室的一般还有个AUDIO

网友:
估计是接口太老了,淘汰了

网友:
这个东西太棒了?嚎马奇?

网友:
太老了,没什么用了

网友:
显示器和键盘要是能接在迷你主机,可以当笔记本电脑用,只是没内置电池。

网友:
机柜用的,内部用热熔胶固定,与进口的比还是有差距的。

网友:
机房专用,这配个主机就可以用了,当个键盘显示器用

网友:
要是只用显示的话,主机接一根普通VGA线应该可以显示,USB输入可能用的是DB15接口VGA信号不用的那几个引脚,应该和普通VGA显示不冲突

网友:
用过没拆过,感谢分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