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] 修10年速腾bcm汽车电脑板

楼主(2022-07-20):
邻居的10款大众汽车电脑进水被水泡了,故障:自动点火启动车辆,自动开启大灯。电脑板在驾驶员脚的位置。拆完电脑板,发现长毛了,酒精清洗后吹干换了俩芯片一个电阻齐活,全部恢复。远光灯芯片位置如图。一遍没干好,又楼下支了个桌子一边搞一边试。

网友:
膜拜大神  20年以前的老汽车电工路过 ……

网友A:
大几百又省下了,宵夜走起

网友:
这东东不是应该防水的吗

网友:
说说查故障点的方法啊,

网友:
太牛了,怎么判断的呢?这车我还在开很好开,这是11款速腾1.6,大灯还不错啊,我的都老化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大几百又省下了,宵夜走起。

大几百不止吧, 换个新的少说得几千

网友:
按这工程量,去4S不得大大两千!!!

网友:
泡的不狠,运气不错

网友B:
换下来的两个芯片是稳压芯片吗?怎么查到它们坏了?

网友:
这是车身控制系统吧啊,不是ECU吧

网友:
鉴于近期ic贵,水泡车可以参考参考

网友:
车身控制模块,换新得一两千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换下来的两个芯片是稳压芯片吗?怎么查到它们坏了?

我咋感觉是开关管

网友:
这个起码几千起步啊!

网友:
能找到电路板就厉害了,还能找到坏元件就是大佬了。

网友:
稳压电源控制管子吧

网友:
高手!总感觉汽车的这些控制又复杂又不好搞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