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硬件] 内存频率并不是越高越好

楼主(2022-07-20):
在网上看到这么一句话,觉得很奇怪。

网友:
看平台,看时序,看兼容性

网友:
确实 ddr5目前跑测试和游戏还不如ddr4

网友:
我觉得不一定对,双通道直接翻倍,比单通道高频实惠多了

网友A:
单通道  本就是阉割货 ……

网友:
频率高,延迟就大。实际是要看具体时序参数那个小。小的才快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单通道  本就是阉割货 ……

是不是说用单通道的人都low?

网友:
其实显示已经没必要在意是否双通道了,而且双通道在单位时间内可以访问的内存资源只有总量的一半,二单通道就可以在单位时间内访问到全部内存量。

网友:
与CPU主频率相匹配比较完美

网友:
意思是还要看带宽,还有些别的指标,不要忽略了被奸商坑了。
但相同条件下呢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是不是说用单通道的人都low?

  近些年 很多笔记本 出厂就一个内存卡槽   ……

网友B:
确实有这种说法,在刚出DDR4内存时候有人用同平台测试不同频率的内存跑游戏相差不大,得出的结论是买高频内存的钱还不如加到CPU或显卡上有明显的提升(此说法只针对游戏)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确实有这种说法,在刚出DDR4内存时候有人用同平台测试不同频率的内存跑游戏相差不大,得出的结论是买高频内 ...

  这个要看CPU支持的内存频率  ,现在CPU内存频率 严重落后内存的发展  ……

网友:
要加个条件,同代下或者隔代下,否则你拿DDR4和DDR1去比那肯定不对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近些年 很多笔记本 出厂就一个内存卡槽   ……

现在笔记本内存槽早没了 内存颗粒直接焊主板上 想升级给上风枪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近些年 很多笔记本 出厂就一个内存卡槽   ……

板载内存和后加的内存条可以组成双通道

网友:
学习一下,看以后如何配机

网友:
无非就是主频vs时序时时序优先,因为外存嘛,延时更重要,但仅限于同时代。
也就是杂牌子的高主频vs好牌子低主频时高主频那个不一定好。
同理在于超频时如何控制内存主频进行取舍。

但容量>一切

网友:
路并不是越宽越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