卓茂程控可调电源有偿维修或寄修

楼主(2022-07-20):
去年买的卓茂的1款线性可调电源,卖家说是80v20a 600W的电源,  如图:

现在问题是带负载电压就下降,然后报错(设定24v带24v灯泡降压到14v,几秒钟后报错)如图:

猜想能控制调压 调流输出,控制部分应该没问题,输出电压报错,估计功率部分有问题,拆开看了下,好多芯片都是打磨了的。

看了下功率部分,功率管是放在负极部分控制,
这种模式和传统控制正端功率管半导通状态不一样,应该怎样测量啊,或者谁会维修,可以寄修,

网友A:
要有金刚钻才能揽这瓷器活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要有金刚钻才能揽这瓷器活

我在小黄鱼和短视频维修都问了,好多直接说芯片打磨了修不了。看看试试的意思都没有,只能求助大神了

网友:
期待大虾,楼下来

网友B:
找检流电阻,这个情况有可能是检流电阻有问题了

网友:
芯片都打磨成这鬼样,,就算是高高手也只能分析出一部份芯片的型号吧

网友:
只能找厂家人员私修

网友C:
论坛什么大神都有的,只是这么多芯片都打磨了,难度可能比较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找检流电阻,这个情况有可能是检流电阻有问题了

谢谢  我再跑下线路找找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论坛什么大神都有的,只是这么多芯片都打磨了,难度可能比较大。

确实不好搞,芯片打磨是最大的麻烦,买过来快1年了,一直扔那吃灰,今天找出来研究研究

网友D:
修是能修,只是费的时间长,没人愿意接活。

网友:
还是自己一点一点查吧,运输再给你摔废了

网友:
好凌乱啊,打礳的用意就是不让你修

网友:
带不了负载吧?试试轻负载正常不?

网友:
你先检查下功率管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修是能修,只是费的时间长,没人愿意接活。

老实 人说老实话!

网友E:
俺曾经把一个汽车全自动充电机所有打磨芯片全部找出来过!共7个芯片,有译码器,计时器,cd4017 4016等,还有324等,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俺曾经把一个汽车全自动充电机所有打磨芯片全部找出来过!共7个芯片,有译码器,计时器,cd4017 4016等,还 ...

这个厉害,我是没这本事,简单看看还行,跑线跑出来也找不到参考的芯片

楼主:
请教这种负端控制的  功率管G应该是什么状态啊,高电平还是低电平啊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请教这种负端控制的  功率管G应该是什么状态啊,高电平还是低电平啊?

你要看功率管是n管还是p管,不同管子g不一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