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工仪] 台湾产CIE-2606交直流钳表拆机,偏光问题怎么处理

楼主(2022-07-20):
偏光问题,还没有换,拆机看一下怎么样!

网友:
时间长了,测量精度可能会变化

网友:
看做工还不错

网友A:
转盘PCB上好多过孔啊。

网友:
做工不错。几十A小电流精度不高。

网友:
有彩色电阻的表不会错!精度温漂都有保证!

这表用料真好!

网友:
硬芯片,用料比如今的牛屎堆强多了。

网友:
看着不错,做工也行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转盘PCB上好多过孔啊。

这样设计合理,细走线从背面引出,不会被V型铜片划过,像优利德某款表那样,时间长了就划断细走线了,

网友:
电路板布局看起来还挺工整的。

网友B:
修不了,丢给我来玩,买了偏光膜,现在还没有练手的呢

网友:
造型不错,内部也很规矩

网友:
这个表够大,厉害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当初也收了一个一样的,但就是液晶屏漏液,已经1/4看不到了,而且直流电压偏低。LZ知道咋调整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修不了,丢给我来玩,买了偏光膜,现在还没有练手的呢

100给你怎么样

网友:
这表的设计、做工、用料都不错。

网友:
用料不错,看着顺眼

网友:
电位器不少,校准精度不知道难不难。

网友:
用来测量直流电流的主要元件是哪个

网友:
这个换偏光就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