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综合] GC7139CF芯片直流电压表测电压高

楼主(2022-07-20):
电压高出检测电压很多随输入电压高低会变化,找了一些资料还是一头雾水,请教大神这个从哪里下手?芯片是不是损坏了?

网友A:
可以适当调低下基准电压,我的7106芯片的基准电压调低了,以前也是有些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适当调低下基准电压,我的7106芯片的基准电压调低了,以前也是有些高。 ...

感谢回复,已经找到问题,r11电阻烧过,看着外表没事实际r11r12电阻中间的铜箔已经烧断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