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动] 买了两个40v无刷驱动不会接线

楼主(2022-07-20):
有知道的大神吗,求告知,谢谢

网友:
没有使用说明  那买来干嘛  就是买了堆垃圾  去问卖家吧

网友:
你把线捋顺摊开给大家看,

网友A:
输入输出判断都很简单,麻烦的是控制线
黑色可能是地,其他的慢慢试

网友:
割草机,线路还是很简单的, 粗的是电源和驱动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输入输出判断都很简单,麻烦的是控制线
黑色可能是地,其他的慢慢试

控制电路也有黑色是正极的,输出正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