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电] 拆改一个折叠桌面风扇

楼主(2022-07-20):
优惠活动15块钱买了一个折叠风扇,三档充电的

买的时候就是挑最低容量电池款便宜很多,回来自己换电池

他这个电池竟然是焊接的,但是留了电池仓

电池仓明显设计时就是带可更换设计的

整个风扇就这电路板,调速、开关都在上面,带充电保护么?

找到空的18650电池座,切下两头

装到电池仓里,很合适,这下不用焊接电池了

网友A:
个头看着不算小。

网友:
看右上角那个芯片应该是4056的?

网友:
我的用了没几次 充电芯片就烧了 充电电流设置的大了 所以为了安全  把LN4056芯片二脚的电阻换2.5k左右,把电流搞小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个头看着不算小。

不大,风扇直径16cm

网友:
现在这种小风扇很流行啊

网友B:
另一边也可以塞一节电池进去,搞两节续航翻倍不香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另一边也可以塞一节电池进去,搞两节续航翻倍不香吗?

做成活动的电池方便,但是还不知道能用多久,能撑过夏天就可以改造双电池

网友:
这种蓝皮原机电池容量都很小,厂里一个同事的小风扇就是这种电池,我用4056改的充电器从没电到充满1小时20分,算下来就1000多点,建议换好点的2000+的电池,如果手头上有的话。

网友:
电池仓在里面,换电池也不方便

网友:
是不是无刷电机

网友:
这个要19.9么?我也打算买一个。

网友C:
要是无刷电机应该还可以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要是无刷电机应该还可以

6英寸款应该是4绕组无刷,要是三相无刷更好,齿槽转矩脉动更轻有利于静音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6英寸款应该是4绕组无刷,要是三相无刷更好,齿槽转矩脉动更轻有利于静音。 ...

这个声音一般,而且转起来风扇有震动,估计是扇叶偏心啥的

网友:
同款,10块钱买的。芯片烧了,又2块5包邮2个买了焊接上继续用

网友:
底座有充分的空间加大电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