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电] 老司机也有翻车的时候 原装绿源充电器维修

楼主(2022-07-20):
这片板子也就是原装绿源充电器,72伏,3安的!炸管,炸芯片,见得多了去了,根本不放眼里!没想到居然翻车了
  一,见坏的短路断路的,全部换下!
二,通电试机,电压很稳定!82伏!试着带负载,可以到88伏!基本正常
三,无意间摸了开关管,那个烫呀!这就是翻车开始
四,输出电压正常,问题肯定在UC3842这端!以为变压器坏,对换,一样,又对换开关管,还是一样!
五,检查4脚外接,都正常!我陷入了无限的程思中!东西虽然简单,不找出问题,实在不甘心!

六,完结篇,找到故障点,在次级,次级RDC,D用的是快恢复做吸收的,测量电压正常的,就大意了,之前这个电容也有烧坏的,就没在意这个二极管。换上ES1,功率管一点不热了!原来的漏电了!

  感谢大家围观出主意!小小电源故障点找到,非常安心了!要不然真是翻车了

网友:
电阻电容看一下,是不是开关管吸收电路或者驱动电路问题?

网友:
不懂,前排看直播

网友A:
板子烧变色了

网友:
400伏电容,芯片供电电容换了试试,不错 ,带自动断电功能

网友:
顶上去,肯定有大神指导回复的。

网友:
初级电解电容全换掉,尖峰吸收电路按照标准电路换新的元件

网友B:
测一下开关管的电流,然后向前一级查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测一下开关管的电流,然后向前一级查

3842是初级功率限制的,电流大了,就保护了!

网友:
都换过了,只能是尖峰吸收电路有问题了

网友C:
充电中风扇是开启的啊,空载发热嘛?

网友D:
到底啥问题,楼主下面怎么没有。。。鸟?

网友:
低电压供电,观察波形

网友:
看下最后总结是哪问题  学习经验

网友E:
我赌你mos加速关断二极管装反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到底啥问题,楼主下面怎么没有。。。鸟?

翻车了,遇到难啃的,还没出结果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我赌你mos加速关断二极管装反了。

有2次开关管装反过!上在背面试机!这次4148没反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充电中风扇是开启的啊,空载发热嘛?

上电1分钟,手摸发烫!这个板子有问题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板子烧变色了

烧变色的是正常修好的板子,方便代换找到故障!现在没找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