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求指教 两轮电动可以带动四个10w led 一个灯会一闪一闪的

楼主(2022-07-20):
两轮电动可以带动一个50w卤素大灯,我现在换成四个10w led,又碰到了新问题,一个灯会一闪一闪,而且灯很快就没那么亮了,求教各位

网友A:
会不会是散热不好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会不会是散热不好

贴在原车铝片上,我再试试加散热硅胶

网友:
灯坏了呗,有啥怀疑的

网友:
驱动电路是不是坏了

网友:
加LC滤波就好了

网友:
快速摸一下车灯的驱动看是不是很烫,注意不要长时间摸,如果很烫说明驱动散热不良过热保护了。

网友:
接触不良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