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源] usb锂电池充电器改4056

楼主(2022-07-20):
以前买的18650充电器芯片不是4056,经常充到4.3伏还在充,而且断电后电池的电会倒流,实在无法忍受,今天买的4056到了

决定动手改
准备好了材料

电阻也准备好了,打算充电电流改成500毫安的,算了一下没有合适的电阻

想了一下还是算了不改电流了,免得充大容量电池时间太长

芯片脚和4056不通用的,led是共阴极的,看来都不能直接用,都得焊下来

把线焊掉好拆芯片led.

共阴极

还好不是太难焊下

看一下芯片焊脚,没办法直接用

挖个洞加个DC插座

超圆,挖洞还是小剪刀好用,千万别用烙铁

led已经改成共阳极了

插座直接和usb线焊一起

胶枪是个好工具,几块钱还包邮

打出来透明的胶,用打火机烧的话是黑色的

完工,测一下空载

拿节4.1v的电池试一下,电流可达523毫安

电池容量小,不用很久就差不多转灯了

转灯了,但为什么还有电流?

每个位置测一下,确实都有电流,这个芯片不是完全断电的

仔细看一下,不是tp4056,也不是tc4056a,就4056

再测

转灯电流没错,不同的是转灯后还有4.2v的漩涡电流,截止到现在还有19ma电流,这个表电流偏大10%的

网友A:
直接上4056模块就是方便。我都用红包掳了好几块备用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直接上4056模块就是方便。我都用红包掳了好几块备用了。

几块太少,我一下子买了40块

网友B:
转灯了还有电流那是因为充电小板以及工作指示灯在耗电。

网友C:
不买C口的?我在优信买了个几个C口带保护板的还行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转灯了还有电流那是因为充电小板以及工作指示灯在耗电。

应该不是,那个电流是慢慢变小的,晚点我直接测电池端电流

网友D:
完全可行,就是速度慢点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应该不是,那个电流是慢慢变小的,晚点我直接测电池端电流

是的,你应该串接电池端测静态电流是多少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不买C口的?我在优信买了个几个C口带保护板的还行

c口的贵,我这里也用不上c口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完全可行,就是速度慢点

不慢了吧,充电电流1a啊

网友E:
买40片,豪横啊,楼主这多少¥一片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买40片,豪横啊,楼主这多少¥一片

0.5元一片,那些是焊错一个灯的,我这里改用不上这个灯就买了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0.5元一片,那些是焊错一个灯的,我这里改用不上这个灯就买了

够便宜,咸鱼?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够便宜,咸鱼?

就淘宝啊,江苏那家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就淘宝啊,江苏那家

哪个店,方便发一下吗

楼主:
看这里,焊错灯有一个不亮的,特价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几块太少,我一下子买了40块

利害。不过0.5一片真的便宜啊。准备搞去。

网友:
500ma的充电电流太小了吧

楼主:
到现在4.128v电流11ma,其实这也有好处,能保持充满满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