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电] 汇康1680跑步机主板故障求助

楼主(2022-07-20):
给亲戚修的跑步机主板刚开始小问题,变压器10.5v绕组没电压,显示板没显示,查12v整流二极管烧了2只。换好后试机正常给搬家公司安排送货,不知道哪根筋不对搬运工没摘跑道升降固定挂钩就开机,主板又坏了。现在是给电电机抱死手转不动电机有嗡嗡声,显示啥也都没有,保险没烧,7815热后面的两个小7805也热,继电器旁边的电阻也热,没有维修资料陷入绝境。求助

网友A:
拍个电机铭牌的图看下。跑步机好像用的都是直流电机,如果不是电机卡住,单独给电机通直流电试试看能不能转。
维修思路:1.正常好的永磁直流电机,通交流电,嗡嗡嗡响不转。
2.如果是励磁电机,定转子绕组没坏都正常的情况下,只给定子或只给转子通电,无论交直流都会抱死不转。

网友:
电机抱死,你没检查一下看是否损坏?

网友:
很老的板子的样子

网友:
应该先查明电机的状态是否正常,再考虑电源部分。根据提供的现象,电机问题的可能性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拍个电机铭牌的图看下。跑步机好像用的都是直流电机,如果不是电机卡住,单独给电机通直流电试试看能不能转 ...

这个是直流200v电机,电机不给电用手可以轻松转动,电机的碳刷之前也检查过没有问题。检查驱动管没有短路,机器正常的时候开机主继电器会吸合,现在继电器没有反应。

楼主:
大家都怀疑电机问题,确实要检查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