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综合] 收了个HT3150电子负载,误差有点多,谁知道怎么校准吗?

楼主(2022-07-21):
收了个3150电子负载,误差有点多,谁知道怎么校准吗?

开机就0.98v,测58v的能低3v

网友:
这灯颜色比较好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参考:
https://www.mydigit.cn/thread-245672-1-1.html
https://www.mydigit.cn/thread-74124-1-1.html ...

按第一个帖子试了  不太行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按第一个帖子试了  不太行

拆机,开搞

网友(2023-01-23):
可能开启了外部测量,找说明书改成输入端子测量就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