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源] 大床就是比小床好,LiitoKala Lii-402四槽锂电+铁锂+镍氢+镍镉电池充电器拆解

楼主(2022-07-21):
因为最近准备上新"业务",考虑到"业务"需要一定的弹性,所以买了新的充电器

LiitoKala的Lii-402四槽充电器,支持3.7V/3.8V的锂离子电池、3.2V的铁锂电池和1.2V的镍氢/镍镉电池

主机、说明书和Micro充电线

说明书一览

原厂这条线是没有D+和D-的,只有VCC和GND,用这条线接任意充电头时,充电器都能正常工作;如果用了带D+和D-的线,那么在使用快充头子的时候,这个充电器会有一定的概率无法启动(实测乐视EQ-24BCN会出现这个问题,其它的快充头子暂时没做测试),具体表现是充电器反复重启。解决问题的方法,无非是换线或者换成普通(不带快充功能)的充电头。

还是四槽的充电器敞亮,LiitoKala充电器和咱论坛的魅色充电器同出一门,大家看着眼熟就对了

Lii-402可以同时给四节相同的电池充电(不支持不同类型电池混合充电),单节3.7/3.8V电池最大电流可以设定为2A(仅支持一节),两节电池充电时每节最大1A,三节电池充电的时候每节最大700mA,四节电池充电的时候,每节最大500mA

仅第四槽支持2A充电,若使用充电器自带的充电宝功能,电池也得放在这个第四槽里,其它的槽位不支持充电宝功能

为了兼容平头电池,正极触点做成了鹰嘴的形状,这个设计整的挺好,当初从魅色充电器上就发现很实用

充电宝输出5V的母座和MicroUSB输入端口

壳子密密麻麻的开孔,为了散热;电池最大支持26650的规格,最小支持10440(7号)电池

拆开

一颗无字的SOP-20 IC,还有一颗SOP-14的MCU(方案和咱论坛的魅色充电器不一样),板号是2021年的,版本V4,生产日期是2022年的,原来这充电器一直在进化而且持续生产,前前后后算起来都超过5年了

MCU是MC30P6060

MC30P6060摘要

板子这边元件比较多一些

一颗SOP8封装的IC,乍一看以为是电源管理IC,细看是9435(P沟MOS)

9435摘要

顺手测试一下Lii-402充电宝功能轻负载下的表现:实测80几个mA的负载,一两分钟之后充电器就会自动切断输出(无电压输出)。相比之下,比论坛的双槽魅色充电器有点点进步,论坛双槽的充电器在轻负载的时候有bug,10秒之内就会变成3.xV输出,根本没法用。关于双槽魅色充电器的各种bug,可以看这里,球球同学(@qrut)很早就做了非常详尽的测试和分析同时提供了修正的方法,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看。

输出200mA及以上的时候,充电宝功能可以持续运行,不再切断输出,这样的设定对小功率的设备其实不怎么友好

1A输出的时候,电压有一定的下降,达不到5V,充电宝功能算是附赠的,临时应个急,凑合着也能用吧

买了这个Lii-402就是准备拿来给电池充电用的,至于附赠的充电宝的功能可有可无(若需要使用充电宝,自己手里有一堆专门的充电宝,也根本轮不到Lii-402上场),也算瑕不掩瑜吧,毕竟四槽的大床怎么看都比双槽的小床好嘛~剩下的就是整装待发,只待东风一到,就可以开始整活了。欲知后事如何,且听下回分解

谢谢大家的观赏,我们下期再见!

EOF

民宿开张,MOTTCELL IFR 14500 磷酸铁锂电池测试
https://www.mydigit.cn/thread-325658-1-1.html

网友:
船长加个风扇散热

网友A:
原来是个多肉啊

网友B:
老兄真是夜猫子啊看样子这次业务量很大,都上新家伙了那颗20脚应该是led段码驱动ic,负责面板那20颗灯的~

网友C:
请问楼主,不同类型的电池是自动选择?还是手动选择?

网友D:
用匕首把你的大床划个稀巴烂,然后自杀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请问楼主,不同类型的电池是自动选择?还是手动选择?

应该是自动切换的,那个切换键只是选者电流大小的,虽说没用过,猜就是那样,

网友E:
有个600,只能镍氢和3.7v理电池充电,屏幕大,b格高但没什么暖用,关键是放电池有时容易接触不良。

网友F:
够详细的了,赞楼主分享,就是不知道花了多少大米?

网友:
双人铺升级成多人铺啊难怪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请问楼主,不同类型的电池是自动选择?还是手动选择?

半自动,镍氢镍铬/锂(4.2)自动识别,4.2/4.35手动切换~

网友:
2P变成4P,高档不少

网友:
看图说话!

楼主:
好久不见飙风,上座,香茶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原来是个多肉啊

一朵屁股花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老兄真是夜猫子啊看样子这次业务量很大,都上新家伙了那颗20脚应该是led段码驱动ic,负责面 ...

还是球球有经验,我现在就晚上有点时间,等过几天东风到了就开始搞事情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请问楼主,不同类型的电池是自动选择?还是手动选择?

铁锂和3.8v锂电需要手动选择一下,其他的自动识别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用匕首把你的大床划个稀巴烂,然后自杀

专家有话好好说,不要搞事情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有个600,只能镍氢和3.7v理电池充电,屏幕大,b格高但没什么暖用,关键是放电池有时容易接触不良。 ...

我是以实用为主,带屏幕的有点奢侈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够详细的了,赞楼主分享,就是不知道花了多少大米?

一个花了三十九块钱