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MI] SM2262G的start是灰色的

楼主(2022-07-21):
有人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?我研究了一晚上也找不到原因

网友A:
你好歹现装个驱动认盘先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好歹现装个驱动认盘先吧

能认盘但还是一样

网友B:
是不是连接电脑的方式不对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是不是连接电脑的方式不对?

都不是,不知道为啥这样,换了bics3的2262就不会,但是开不出来。2262开MLC的

网友C:
我记得2262g不是只能pcie直连开卡吗,转接卡搞不定,能非直连的好像只有威刚有固件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我记得2262g不是只能pcie直连开卡吗,转接卡搞不定,能非直连的好像只有威刚有固件 ...

2262eng是可以用JMS583转接卡来开的,2262G目前没玩过,不知道JMS583行不行,我感觉可以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2262eng是可以用JMS583转接卡来开的,2262G目前没玩过,不知道JMS583行不行,我感觉可以 ...

不可以的,62g,60g大多数原生才能

网友D:
引用 网友E:
不可以的,62g,60g大多数原生才能

好吧,60G我开过,确实只能pcie开,62G没开过,以后开的时候得注意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好吧,60G我开过,确实只能pcie开,62G没开过,以后开的时候得注意了

是买的时候要注意了,万一混进了62G直连开卡实在是不方便

网友F:
修改System.ini文件的条目MultiDevice=1就可以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修改System.ini文件的条目MultiDevice=1就可以了

好的,我试试看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2262eng是可以用JMS583转接卡来开的,2262G目前没玩过,不知道JMS583行不行,我感觉可以 ...

62G跟60一样的要支持pcie才行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我记得2262g不是只能pcie直连开卡吗,转接卡搞不定,能非直连的好像只有威刚有固件 ...

我直接插的,可惜2262G开不了MLC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修改System.ini文件的条目MultiDevice=1就可以了

试了,可以了,可惜开不出来

楼主(2022-11-09):
最近没事做,用62G开了个B16玩。可以开

网友:
这个怎么搞啊, 怎么感觉sm2262很少人在用啊

网友(2022-12-19):
引用 楼主:
最近没事做,用62G开了个B16玩。可以开

是用A1版工具开AB版主控吗?

网友(2024-10-27):
引用 楼主:
62G跟60一样的要支持pcie才行

请问大佬能给我个2262G B16的开卡工具吗,万分感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