拆解和茂HM-FC01A正反脉冲电动车充电器

楼主(2022-07-21):
如题,上购买截图,价格118元。
48v4.0A输出。

购买截图

正面照片

反面照片

电路板正面

电路板反面

大家觉得做工如何,划算不。

网友A:
居然上STC了…

网友B:
做工一般,价格太贵了~

网友:
电路功能设计不错,价格偏贵了点。

网友C:
看到反面几根焊线感觉就不咋地,设计不知咋想的?价格偏高。

网友D:
估计是初版,后期可能会修正吧

网友E:
正负脉冲是啥?脉动的?

网友:
几根飞线,感觉不地道。

网友:
风扇感觉像后改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正负脉冲是啥?脉动的?

就是那一排灰色电阻,充电时候瞬间接入电阻当负载,让电瓶99%时间充电1%时间放电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居然上STC了…

stc11f02单片机,这个必须好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做工一般,价格太贵了~

价格确实有点贵,但是如果是4a输出没有虚标,那就还能说的过去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看到反面几根焊线感觉就不咋地,设计不知咋想的?价格偏高。

可能是v1.0版本所以忘记画风扇座了,电路上确实是充电才风扇转,不充电就停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估计是初版,后期可能会修正吧

我也这么觉得,pcb 1.0版本。所以忘记留风扇座。电路板可能厂家修过所以电阻在后面,有的贴片电容还堆叠。所以可能是初版本。我用了一年觉得还可以。

网友:
3842+324+单片机方案,在次级滤波电容后面加了二个mos管,在单片机的控制下产生正负脉冲。次级滤波电容处的电压比一般充电器要高,一旦控制正脉冲的mos管短路,电瓶就..............。

网友:
这种充电器第一次见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价格确实有点贵,但是如果是4a输出没有虚标,那就还能说的过去。

你这个充电器按目前市场同类全新价格对比,最多50元,不能再多了,110元够买俩了~

网友:
让电瓶99%时间充电1%时间放电,自己也能改,用555

网友:
充电器用上了单片机,就可以成为高度智能化黑科技充电器了,所以价格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