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无线] 谁有好信通H998对讲机的写频软件

楼主(2022-07-21):
谁有好信通H998对讲机的写频软件,谢谢!!!

网友A:
如果是模拟机子,找不到软件,就拆开找到2408系列芯片,内面是存储频率得信息,用编程器改下就行。坛里有相关的文章的。

网友:
要么硬解,找不到就只有上咸鱼买了,10元钱

网友:
用过宝峰的软件设置没

网友:
有图片吗?没图片不好找

网友:
这个是常规机,http://www.drv5.cn/sfinfo/12243.html 第五驱动可下载到。在第五驱动网站下载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如果是模拟机子,找不到软件,就拆开找到2408系列芯片,内面是存储频率得信息,用编程器改下就行。坛里有相 ...

链接给我下,谢谢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链接给我下,谢谢

一个杂牌对讲机(TET-800)硬写频的故事 - 维修达人 数码之家  https://www.mydigit.cn/forum.php ... 9%E8%AE%B2%E6%9C%BA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链接给我下,谢谢

最好找下相应的软件,实在找不到的就用上面的方法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最好找下相应的软件,实在找不到的就用上面的方法。

谢谢!!!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