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] arduino的性能测试

楼主(2022-07-21):
前言:开发语言没有好与坏,只有适合不适合,希望大家不要开范围炮

MCU:STM32F03RCT6
采样频率:16Mhz
语言:paltformIO(Arduino)
主频:默认,应该是72MHZ
操作IO:PC0-PC7

测试背景:最近折腾一个128*160的8080并口屏,使用arduino写demo测试.库没找到8080并口的,都是IIC和SPI的,就从网上找demo移植了一个,结果刷新速度不尽人意,清一屏差不多1s,明显太不理想了.研究了下最大的原因主要有两点:1.arduino不支持并口操作,只能一位一位的写(我是没找到对应方法),这就导致速度差了8倍 2.arduino在LL库上又进行了多层封装,调用方法本身就有时间开销.
所以测试直接把IO操作换成调用寄存器,结果效果显著,清屏速度差不多能到40帧(速度都是估算,没用精确测试)

以下用逻辑分析仪测试下实际速度
1:digitalToggle切换IO状态
void loop() {
  digitalToggle(PC0);
}

2:寄存器切换IO状态
void loop() {
  WRITE_REG(GPIOC->ODR, READ_REG(GPIOC->ODR) ^0x01);
}

可见配置单个IO用digitalToggle用时0.625us,寄存器用时0.3125us,差了一倍,但是这个时间并不准确,因为这个时间还包括了方法调用
3:方法内digitalToggle多次切换IO
void loop() {
  digitalToggle(PC0);
  digitalToggle(PC0);
}

可见后一次切换明显比前一次时间长,digitalToggle操作实际用时应为0.3125us
4:方法内寄存器多次切换IO
void loop() {
  WRITE_REG(GPIOC->ODR, READ_REG(GPIOC->ODR) ^0x01);
  WRITE_REG(GPIOC->ODR, READ_REG(GPIOC->ODR) ^0x01);
}

同样两次寄存器操作,可见寄存器操作实际用时62.5ns,差距明显
5:digitalToggle模拟并口操作
void loop() {
  digitalToggle(PC0);
  digitalToggle(PC1);
  digitalToggle(PC2);
  digitalToggle(PC3);
  digitalToggle(PC4);
  digitalToggle(PC5);
  digitalToggle(PC6);
  digitalToggle(PC7);
  digitalToggle(PC0);
  digitalToggle(PC1);
  digitalToggle(PC2);
  digitalToggle(PC3);
  digitalToggle(PC4);
  digitalToggle(PC5);
  digitalToggle(PC6);
  digitalToggle(PC7);
}

8位操作一次用时2.938us
6:寄存器并口操作
void loop() {
  WRITE_REG(GPIOC->ODR, READ_REG(GPIOC->ODR) ^0xFF);
  WRITE_REG(GPIOC->ODR, READ_REG(GPIOC->ODR) ^0xFF);
}

用时还是62.5ns,可见和digitalToggle位操作相比写一次并口快了2938/62.5=47倍

后记:
实际上不光是arduino慢,HAL库一样慢,快慢只是相对的,arduino底层也是调用的LL库,自己觉着哪个顺手用哪个就好,需要关注性能的时候可以考虑寄存器混合开发,虽然这样对于arduino来说失去了可移植性,但是实际上特别是搞diy的有几个需要考虑移植呢

网友:
arduino 还是做的效率不错的,尤其是原来的atmel系列优化很好。            m3内核可能会差一点

网友A:
高手啊,看赏。。。

网友B:
我都用micropython了,根本不考虑速度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高手啊,看赏。。。

就是个老菜鸟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都用micropython了,根本不考虑速度

语言是死的,人是活的,只要把想要的功能做出来就是高质量优质人才

网友:
我现在都直接用寄存器操作, 快捷高效, diy不需要考虑什么移植

网友:
我也来测试一下。
我用C++写了STM32F103,硬件运行频率和你相同,自己做了硬件抽象层可以兼容不同品牌的MCU。
1.IGpioPin是对GPIO的抽象,是一个虚基类,内部的方法都是虚方法没有方法体。

2.CGpioPin是STM32F103单片机的具体实现,继承IGpioPin。实现所有虚方法,使用的是寄存器操作。这里面方法体是有代码的,由于篇幅原因就不展开显示了。

3.main.cpp在这个里面初始化单片机的运行频率和其它一些东西,然后反转一个GpioPin进行测试。

4.测试结果是

5.当把while循环体改为GpioPin状态反转后的测试结果为。ToggleState使用的是位带操作。

6.程序的编译结果如下图
程序长度:1728 bytes
内存消耗:2188 bytes

编译器是ARM官方的GCC 10.3.1

网友:
Arduino 本来定位就是 业余DIY, 所以牺牲性能增加易用是值得的。各种库、简单到复制粘贴即可。至于追求极限性能效率的可能也不会想着用arduino搞开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