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综合] JLC打样不接受用keep-out画边框的板子了?

楼主(2022-07-21):
如题
上个月还可以,现在不行了

这是AD9里画的

上传到JLC后成这样子,开槽没了,边框也没了

网友A:
前两天才投的,可以的
小助手不显示
但是审核以后的生产稿是正常的
只要你唯一外形层是keepout即可

网友:
也想搞个怎么制版

网友B:
是不是机械层和KeepOut层都有?如果两层都有默认是用机械层。
请仔细阅读JLC的《下单前技术员必看》 https://www.jlc.com/portal/server_guide_112.html
嘉立创下单助手仿真图常见问题!https://www.jlc.com/portal/server_guide_17797.html

网友C:
我也发现了,助手的更新导致的,没事更什么也不知道。如果预览右上有个问号,你点击右上问号,有惊喜

网友D:
我也遇到了这问题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是不是机械层和KeepOut层都有?如果两层都有默认是用机械层。
请仔细阅读JLC的《下单前技术员必看》 https: ...

没有机械层只有keep-out层,我把上次打板的PCB文件传上去,也是一样,应该是客服端有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前两天才投的,可以的
小助手不显示
但是审核以后的生产稿是正常的

只有keep-out层,没有要过生产稿,那看来就是客服端有问题

网友E:
引用 网友C:
我也发现了,助手的更新导致的,没事更什么也不知道。如果预览右上有个问号,你点击右上问号,有惊喜 ...

更新更出毛病来,上次更新更新得丝印出问题,文件上传上去丝印字体变掉,点问号弹出一个这个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我也遇到了这问题。。。。

你是怎么处理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你是怎么处理的

没管它,这个月太忙,就先不撸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更新更出毛病来,上次更新更新得丝印出问题,文件上传上去丝印字体变掉,点问号弹出一个这个

...

这个是外形层没找到?把没用的机械层给去了试试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E:
更新更出毛病来,上次更新更新得丝印出问题,文件上传上去丝印字体变掉,点问号弹出一个这个

...

gko结尾的文件已经是keepout层了。。。。现在你得试试另存为,试试降级文件为protel99或者2004试试看。我用的是2004,直接能识别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gko结尾的文件已经是keepout层了。。。。现在你得试试另存为,试试降级文件为protel99或者2004试试看。我 ...

这板子开始用AD20画的,AD20太难用画了一半转回AD9画,也不知道是不是这原因导致JLC识别不了。现在重新画一次,画好了再看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