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工仪] 黄花905C发热芯 看看是真货还是假货

楼主(2022-07-21):
大概14年市场60元买的黄花905C,使用的比较少,经常高温使用。
烙铁是60W的,前年就买了一根60W的烙铁头,结果比到货的60W烙铁头比黄花的粗一些。
然后又买了一根40W的烙铁头,结果新买的比黄花原装烙铁芯又细了一点点。
去年的时候发热芯烧坏了,找了杂牌的改装一根,但是总觉得有哪里不爽。后来还是买了一根新的才几元钱。
前几天看到有活动用卷后1元一根发热芯,就买了一根备用。有个华谊2合一的,占地方就很少用。还有华秋的也很少用。
唯独这个黄花一把打天下。当然我只是业余爱好者,元件都认识不全。

看看这个发热芯是真货还是假货呢?

拿到货的时候,突然脑子一抽,为什么发热丝这样拧在一起,这不短路了吗。
后来一想,这TMD就是包裹固定用的,不是发热丝。

螺丝是我拧上去的,之前买的和这次买的 螺丝都是不拧上去的

网友:
有过一个恒温烙铁(ptc?)没用几次就丢了,净用3元钱的内热了,没见过黄花的芯,4根线中2根是感温的热电偶引线?

网友A:
四根线什么作用,安全第一,太便宜有些担心

网友B:
正品黄花是高洁 不是长寿 公司名 广州黄花电子工具有限公司或者 黄花电子电器厂

网友:
正品黄花烙铁还是挺好用的。

网友:
现在再看这些,感觉是上个世纪的。
我买黄花MT3927烙铁时,同时买了一根80W的烙铁芯备用,然而却一直没有体验到这大功率烙铁芯的效果,没机会换上,后来这把烙铁也很少用到了。

网友:
这是外热芯?感觉还是内热式好用点

网友:
这是外热芯?还是内热式温度好控制点,这个拿来烫烫塑料差不多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四根线什么作用,安全第一,太便宜有些担心

两根测温,两根加热

网友:
用习惯了焊台,再用这种烙铁就感觉太重了,相当的不灵活

网友:
发热芯啊怎么有4跟线

网友:
好像905c在300摄氏度以上恒温,烙铁芯容易烧断,可能是设计问题,应该用白炽灯可控硅,温度接近时空占比逐渐下降,避免烙铁芯热胀冷缩应力。

网友:
白菜T12,成本也就50左右,很好用。

网友:
厂里买的是这个,不知那个是真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正品黄花是高洁 不是长寿 公司名 广州黄花电子工具有限公司或者 黄花电子电器厂 ...

哎,的确,原装的好贵。买了几次60W的,都很一般啊

网友:
从来没有用过这品牌的,但知道它很有名。

网友:
能发热焊锡的,都是好烙铁。我也买了907S的发热芯,一次性败了四个。

网友:
这是长寿牌,不是高洁黄花

网友:
现在这便宜了,以前相对贵些不舍的买呢

网友:
以前想买买不起,现在想买看不上,世道变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