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电] 拆解衡耀电动剃须刀;YEPIAOZU YPZ-002

楼主(2022-07-21):
网购的充电款剃须刀,小巧玲珑,噪音也较小,可惜好景不长没用几个月就挂了,拆解如下:

剃须刀的刀头顺时针可以旋开清理

尾端两个螺丝卸掉可打开后盖板

往上端抽出电池仓和电路板

电路板上有充电插口

测电路板上阻容未发现什么问题

电池可以充进去电,红绿指示灯也正常

电动机经测试是好的,微动开关也接触良好,可不知何因,按启动开关就是不工作

于是又另购了一款类似的剃须刀

内部电路板

零件似乎与旧的不一样

新的略长一点,两者效果都差不多,不知这个能用多久,用过这种剃须刀的兄弟们不妨谈谈感想

谢谢观赏!

网友:
我的也是几个月就坏了,电机的刷子变形了

网友:
单头的剃须应该比较慢胡子多的不适合。

网友:
旧的就这样挂了,易耗品。

网友A:
跟着电机线找到控制IC,查询IC资料,判断是否IC损坏。

网友B:
剃须刀还是相信飞利浦的,耐用啊

网友C:
这种大都用不了多长时间。下面是我修的。
https://www.mydigit.cn/thread-308628-1-1.html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跟着电机线找到控制IC,查询IC资料,判断是否IC损坏。

见上图,电路板是双面线路板,芯片在网上也没有搜到,即使能买到零件费+邮费都超过剃须刀的价格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种大都用不了多长时间。下面是我修的。
https://www.mydigit.cn/thread-308628-1-1.html ...

刚看了你的帖子,实为修理高手,可否分析一下我上面这个坏的剃须刀故障出在哪里?它同你修的第一个剃须刀的牌子一样,不知是否是同一家生产的。

网友:
支持一下!这种东西我一般回来就换C口充电啦

网友:
我也买过一个,放在单位备用。检查电池了吗

网友:
没看到电机什么样

网友D:
这两个合起来的价格超过半百吧,半百可以某宝买飞利浦和松下的最低端款,不比这个耐用?我记得论坛那个大哥说的,国产的剃须刀最怕就是刀头熬不住

网友:
这种电机和电路板都容易坏

网友:
谢谢楼主拆机这种剃须刀耐用差

网友:
mos开关管或者电机,不值得修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这两个合起来的价格超过半百吧,半百可以某宝买飞利浦和松下的最低端款,不比这个耐用?我记得论坛 ...

搞活动,加上签到红包,不到1块钱一个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剃须刀还是相信飞利浦的,耐用啊

一把飞利浦用了10年实在过意不去丢了,继续买一把新的,刀头还能直上继续嗨!

网友:
和伍尚的红包后0元购的基本差不多,就出差用用还没坏,单头的就不要当主力了,太累

网友:
几元钱的东西期望值就不要太高了,不然人家厂家怎么活下去。我也买了一个,不过只在外出时临时用用,图它小巧方便,只希望它别在哪天突然掉链子。当然这货的效率就就不用提了,刮个胡子需要比普通电剃刀多浪费几倍的时间,在家用还是靠我的雷明顿三头、飞利浦双头和松下往复式轮流上阵,最老的有20多岁了,都还在正常服役,各有千秋,非常好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