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电] DianDi手持风扇拆解简测

楼主(2022-07-21):
DianDi手持风扇不转且充电慢,拆开发现是用的铅酸电池,估计已经老化

充电电流28mA左右

低速档电流576mA

高速档电流706mA左右

铅酸电池体积较小,长度比五号电池还短些

电路板也比较简洁

侧面观察可见用的是有刷电机

网友:
原来还是个牛头造型

网友:
这个有点简陋了

网友:
这个电流还是不错的

网友:
  挺厚实的 ……

网友:
有刷电机和铅酸,至少改3串镍氢,或者4056加锂电。共田芭蕉至少是无刷和锂电。

网友A:
居然是C口充电,好像也就这个亮点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居然是C口充电,好像也就这个亮点了

是MicroUSB接口,没有拍清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居然是C口充电,好像也就这个亮点了

亮点是粉色发光二极管,之前没有见过

网友:
这个还是铅酸电池,现在大多是锂电池的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亮点是粉色发光二极管,之前没有见过

micro居然那么圆润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亮点是粉色发光二极管,之前没有见过

要不要改锂电?

网友:
竟然用的铅酸和有刷,省到家了~

网友:
这小扇用材太简陋没必要折腾了

网友:
这形状,感觉能两用啊,不忍直视啊

网友:
改锂电没问题

网友:
换锂电池供电还是可以用的,内部空间貌似可以用14500。

网友:
这是商家shua单用的吧,顺便清库存

网友:
竟然是铅酸电池

网友:
这个还有这种电池的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