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动] 这个改装的6225电池盒哪个是正极

楼主(2022-07-21):
请大佬们帮忙看看。如图,已改装的是6225原装电池盒改装的,未改装的是6220电池,买6225电池盒及两节18650电池的赠品。卖家迟迟没回答我,所以才想问问坛里的有改装经验的大佬解惑。
问题1:请问已改装的6225电池盒哪一端是正极?
问题2:6220电池这种像坏的一样的电池,插原充,会出现什么情况?会不会损坏原充?
问题3:6220如果改装成6225这个样子,拆的时候是不是一定要用热风枪烤底部红黑交叉的地方?看了论坛里的改装经验,有一个比较详细的是给电池放到冰箱冷冻一天,拿出来后放到碗里,倒油,感觉操作太麻烦。有没有大佬有更便捷迅速的拆开方式?

楼主:
另外原装的national EZ0L10充电器,在另一个帖子里有朋友说可以直插220v,有的朋友建议拆开看看。无奈螺丝孔太深了,下午去五金店重新买个内六角拆开再让坛里大神鉴定一下

网友A:
一般人改造习惯是正极在上,这样方便安装电池;但是解铃还须系铃人最好等改造者答复。
或者自己用万用表测测哪个极片导通电池外壳的正负极触片(外壳顶部有标识)也能判定。外壳是卡扣的,直接大力撬开就行了,哪用那么费劲折腾呢。
100V充电器好像不能直插220V,有大神改制过的。

网友B:
第一张图,电池仓内壁,印刷了上﹢下-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第一张图,电池仓内壁,印刷了上﹢下-

好的,谢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一般人改造习惯是正极在上,这样方便安装电池;但是解铃还须系铃人最好等改造者答复。
或者自己用万用表测 ...

非常感谢

网友:
改锂电,这个充电器不能用了。还用考虑电压吗?这个充电器是7410电池充电器。

网友:
回答:
1、看到6225电池内部尼龙固定环还在,因此图一上头为正极,电池正极越短越好-----为安全性考虑。

2、6220电池插到EZ0L10上没事,就是闪几下,灭灯----告诉你电池坏了。

3、6220电池拆开简单,6225比较难,方法是一样的:红黑契接处涂上解胶剂,等上几分钟后再涂,反复两三遍之后,将黑色底盒泡在滚烫热水中约两分钟,然后在桌上垫厚一点布料,手拿红色部分,转圈敲打黑色底盒台阶部分,红色盒往下使点力,可以无损拆开。

4、EZ0L10充电器可以直插220V,但最好只下半部分充电口,给6220、6225的镍镉电池充电。
-------------上半部分充电是给7410/7411锂电池充电的,如果插上有可能烧掉保险。
-------------动手能力强的话,自己更换压敏、保护二极管,本招论坛有教程。

网友:
改装壳装上锂电   万用表电压档一量就知道正负了   玩工具的谁家没个万用表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