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电] 求助3842电源这个黄圈内的二极管型号

楼主(2022-07-21):
电源实物如下图所示,3颗82.5K的电阻是直接串连接在滤波310V上的,出来后接了一个二极管,由于管子上没有标注具体型号,不知道这是什么管子,希望熟悉的大神帮忙分析一下告诉我型号,不胜感激

尝试在板子上找一颗外形相似的管子接上试试,发现空载能够输出电压,只要接上负载就无法输出,估计这是一颗特殊的管子,特发帖询问一下,感谢

网友:
应该是稳压二极管

楼主:
完全不知道具体型号 郁闷中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完全不知道具体型号 郁闷中

看下3842的供电电压。不要超过最高就行了。大约是25v的稳压管

网友:
要是管子另一端接在300v电容另一脚上就是稳压的。,接在3842供电脚上就是整流管。,后面应该还有一个电容

网友:
假设是稳压管应是18——30伏之间中点为24伏左右

网友:
不知道有没有用,供参考~

网友:
这个要画一下电路分析一下

网友:
通电能启动带载无法启动的话坏的不仅仅是这个二极管了。

网友:
带不起负载,估计是输出滤波电容干了。

网友:
3颗82.5K电阻串联——稳压二极管
二者的中点,经过10uF/50V电容,接到3842的7脚
这是个15V稳压管。

网友:
这种最好是把周边电路画一下就好判断

网友:
画个线路图,这样不好乱说

网友:
通电量一下二极管电压就好了,如果没法通电就拆下来用耐压测试仪测量一下是多少的稳压管

网友:
第一次见这个

网友:
3842高压端就2就二极管,一个整流,一个反压。

网友:
应该是稳压二极管,稳压值多少要看具体电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