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工仪] (折腾频谱仪)惠美HM5010-3频谱仪拆解+维修

楼主(2022-07-21):
闲鱼捡了台惠美HM5010-3频谱仪
卖家说开机屏幕没有显示
到手后发现里面修的一塌糊涂,还好没翻车
标签上写着显示模糊,不聚焦

标签上写着画面模糊,不聚焦

这是到手时候的样子,通电测试只有小屏幕有显示,示波管没显示

但是我发现它断电的时候,屏幕会出现个亮点,说明高压部分没问题,问题应该出现在视放板上(我猜是视放板出问题然后显示的内容都偏移到屏幕外面去了)

拍了个动图给大家看看

拆开看看

然后发现视放板被修的一塌糊涂,原件参数也是不对的(有原理图对照)

然后我对着原理图换回正确的零件

上家把LM317的反馈电阻也换错了,LM317本来应该输出28V的,上家改错电阻,然后就只能输出到1.8V了

上电有显示了,但是不聚焦(聚焦旋钮怎么调都没反应)

后来发现是聚焦电路的一个10M电阻损坏了,换上就正常了.

插电开机,调一下聚焦旋钮,画面清晰了,输入个信号也正常了.

最后送上电路图:
电路图是5010的,我这台是5010-3,视放部分差不多可以参考下

链接: https://pan.baidu.com/s/1DQpMbrnARa4_BZytB2kC-g 提取码: egnw

总结:
1.机器本来是不聚焦的故障,但是上家不知道为什么要修视放板.
2.机器修好后设置好中心频率后波形有点偏移,但是MARK点的频率是准的,只是往右偏了一点,还不知道怎么校准.
3.修这种机器断电后记得放电,示波管加速级电压又2KV,我修这玩意的时候就被电了下,贼爽.

网友:
恭喜,没有翻车

网友:
会分析电路,会修仪器的都是大佬。

网友:
楼主手艺刚刚的

网友:
喜欢用示波管的老设备

网友:
有原理图相对好修些,楼主技术不错

网友:
样子旧了些,干活还是杠杠的

网友:
电路图哪里找的

网友:
高级工具,别说修了,还没见过呢,大师好手艺。

网友:
应该庆幸上家给修的不能用了,不然还到不了楼主手中。

网友A:
楼主技术高,坛友有没有严重损坏的仪器让楼主翻车

网友:
2kv电压电一下!楼主厉害

网友B:
同问:电路图那里找,我也有一台慧美,1G的频谱,还有,这么加跟踪。

网友:
可以愉快的玩发射机了,这玩意测量功率好用,还可以当频率计

网友:
2KV电一下,思路马上就清晰了

网友:
技术就是财富!

网友:
这机器可以解调音频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同问:电路图那里找,我也有一台慧美,1G的频谱,还有,这么加跟踪。

电路图已经上传了,跟踪源我也不会加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技术高,坛友有没有严重损坏的仪器让楼主翻车

我翻车太多了,没发出来而已