拆修星扬正负脉冲智能充电器HMMC-01A

楼主(2022-07-21):
    12v,2.5a的充电器买来修复电瓶用的,把431的下分压电阻改成可变电阻,方便小范围调压,在给一块电池修复过程中,想调高输出电压,拧可变电阻时电压没控制好,看到输出出现三十伏时,只听见啪的一声无输出了,拆开维修。
   查300伏有,查3842的7脚无电压,测起动电阻是好的150k,怀疑电路中有短路。拆下供电二极管和供电电解电容测量都是好的,确定是芯片供电电压过高烧坏了,换了一块3842上去,还是不工作。为了查找原因,也为了安全,短接起动电阻,用直流二十伏供电,7脚有18伏多,8脚只有2.85伏,又查了8脚周围的元件,没有发现问题,又把3842吹下来再换一块,上电有输出了,维修完毕。顺便把431的下分压可变电阻移到外面方便调压。

正面

正面

反面

反面

3842和供电电容拆除的电路板

3842和供电电容拆除的电路板

楼主:
家睦版主帮我改了标题

网友A:
能发pcb正反面全图不。咋与我的充电器pcb都差补多啊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能发pcb正反面全图不。咋与我的充电器pcb都差补多啊。

是一样的。除变压器,电解电容外,其他全一样。我的单片机的标识打磨了,你没打磨。单片机是stc11f01吗?

网友B:
说明第一次换的就是坏的呗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说明第一次换的就是坏的呗

新买的十个中的一个,第一次用就中奖了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是一样的。除变压器,电解电容外,其他全一样。我的单片机的标识打磨了,你没打磨。单片机是stc11f01吗? ...

stc11f02单片机

网友:
现在的都是单片机控制?

网友C:
看楼主拆芯片还铺了胶带的,我拆啥芯片都不铺胶 只铺塑料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看楼主拆芯片还铺了胶带的,我拆啥芯片都不铺胶 只铺塑料

怎么能跟拆机专家比,不铺胶带会把用边的小贴片吹掉的。你铺塑料干什么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怎么能跟拆机专家比,不铺胶带会把用边的小贴片吹掉的。你铺塑料干什么? ...

呵呵,拿起风枪就直接吹的大有人在,我只是其中之一,反正我自己没觉得把细小贴片吹掉过,也不知道其他人为啥要铺胶带,
塑料和液晶屏等相关是要铺或者做其它处理是有必要的,免得塑料变形

网友C:
这么说吧,看你这板子或者说电动车充电器板子基本没高温胶带啥事吧

楼主(2023-05-01):
引用 网友C:
这么说吧,看你这板子或者说电动车充电器板子基本没高温胶带啥事吧

我可能风速太大了,以后调小试试。请教你风速后温度是怎么设置的?

网友:
这个打磨的,朦朦胧胧的。

网友:
这充电器蛮好用的,难得真正的全程正负脉冲,我家电瓶车都用这个。新电瓶就用上基本上电瓶骑个2年没啥问题,这个是老款了。但感觉品控还有待提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