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航模] 无人机探照灯不亮了,拆开看看

楼主(2022-07-21):
不亮了,拆开看看,这玩意儿如果是灯珠坏了可以单独换吗?有没有大佬能看出来是什么型号的灯珠,厂家太黑,这么个东西卖300多块,惹不起

网友:
直接整个高亮手电头就成了

网友A:
很像 5W T6灯珠带板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很像 5W T6灯珠带板

这玩意是不是得要驱动板??

网友B:
灯珠应该是XM-L2,灯珠这东西一般不容易坏,问题应该还是在驱动板上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灯珠应该是XM-L2,灯珠这东西一般不容易坏,问题应该还是在驱动板上

正常单灯珠板给电应该能亮起来吧?

网友:
进来看看,也不是很懂。

网友:
灯珠散热正常肯定不会坏,,,,,至少我好些手电是没坏过的

网友C:
没想到这么贵哈哈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没想到这么贵哈哈

离了个大谱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正常单灯珠板给电应该能亮起来吧?

对,供电3V能亮灯珠,这灯珠是金线5瓦进口的,国产也能用,亮度差点。

网友:
灯珠边上是热焦糊了,

网友:
这小探照灯好贵玩不起谢楼主拆机

网友:
不懂高科技就可以卖高价

网友:
可以给灯珠单独加电测试一下。

网友:
三百多也不贵,货卖用家嘛不是。

网友:
没想到这么贵

网友:
是探照灯塞,不是手电棒塞,肯定要贵啦

网友:
专用的东西,贵有贵的道理,

网友:
确实太贵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