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银灿] IS903可以量产控制限速吗?

楼主(2022-07-21):
903写保护的板子,上闪迪颗粒,写180+,读200大+
目前的问题发热太厉害,urwtest跑一下就过烫掉盘,上个小风扇吹着,就可以跑完
但是用G2的板子,就没有这个过热掉盘问题,虽然只是热
量产工具我不是太熟,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控制一下写速度

或是改一下板子上什么位置,让发热小一下点的方案

网友A:
我是水冷降温跑完测试,然后贴了一个铜片使用。因为实际使用的时候不会长时间写入,所以我就没有加大散热

网友:
我的单帖都烫死人,你还双贴,用铝合金外壳,中间加导热硅脂片(不知道叫什么名字)

网友:
可以的,有设置可以改

网友:
试试安全模式2,增强稳定4

网友:
如果是闪迪或东芝,过热掉盘应该很常见,去掉ddr可以有效防止过热,因为速度腰斩了。
我的903大半都是选因特尔和镁光的,好歹发热小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是水冷降温跑完测试,然后贴了一个铜片使用。因为实际使用的时候不会长时间写入,所以我就没有加大散热 ...

能不能给个解释,这个咋整水冷?

网友B:
把U口里的5个小脚全掰断,只跑USB2.0就凉快了。

网友:
还是喜欢贴tosp48的闪存, 发热小些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把U口里的5个小脚全掰断,只跑USB2.0就凉快了。

跟我的第一反应是一样...

网友:
同6楼,去掉ddr

网友:
换3281比180nm制程的903凉快多了,不过只支持4ce

楼主:
把ddr的勾去了,就直接量产失败,怎么处理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把ddr的勾去了,就直接量产失败,怎么处理?

这个是芯片特性,903上只能开ddr量产。903有时候就是这么奇怪的。想降温换成1.23版本把Compliant Mode打开,安全模式最高,稳定性2,Timing 改Slow,也就没别的了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把ddr的勾去了,就直接量产失败,怎么处理?

用1.23通用版,最后出错忽略,其实已经开好了。关软件重插,容量已经出来了,读写速度接近腰斩
英特尔js29f64b08pcme1  8ce颗粒单贴绿色公版903
wechat_upload165855021562db77c731fef
wechat_upload165855021662db77c88d031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把U口里的5个小脚全掰断,只跑USB2.0就凉快了。

太费手工,我都是接个USB2.0 电流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