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电] 美的电风扇降压芯片上面的数字什么意思,如何找到芯片手册呢?

楼主(2022-07-21):
这个芯片型号为SC1124DG,为啥网络上都找不到这块芯片的手册呢?
美的为啥用这么冷门的芯片呢
这芯片上面的1146是什么意思?

网友A:
可以用LNK564DN直接替换

网友:
SC1124DG这个我有

网友:
SC1124 百度文库有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用LNK564DN直接替换

LNK564DN和SC1124DG是完全相同的芯片么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LNK564DN和SC1124DG是完全相同的芯片么?

差不多 可以直接代换

网友:
学习了,留存备查,今后肯定会遇到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用LNK564DN直接替换

左侧4个脚焊在一起怎么回事?
哪2个脚的输出是5v直流呢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左侧4个脚焊在一起怎么回事?
哪2个脚的输出是5v直流呢?

你不会原理图都看不懂吧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不会原理图都看不懂吧?

5、6、7、8都是source pin,
这几个管脚的功能是完全一样的么

网友:
放网盘啊 老哥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5、6、7、8都是source pin,
这几个管脚的功能是完全一样的么

   人家都标识了都是一样的S脚,那肯定都是连着一起的。不信你拿万用表量下不就清楚了

网友:
比电容降压的风扇,太有良心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