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电] 冰箱密封条磁力减弱了怎么办

楼主(2022-07-21):
家里的冰箱用了有些年头了,现在密封条磁力减弱了,前端时间在PDD上买了一个新的密封条,发现用用就密封不严了。
这种情况大家有什么好的办法吗

网友:
旧的不是用电吹风吹下会好吗   买的新的估计质量不好

网友A:
只能更换原装的密封条子,电吹风吹是适得其反的,因为它的磁性遇到高温会退化和消失,不可逆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只能更换原装的密封条子,电吹风吹是适得其反的,因为它的磁性遇到高温会退化和消失,不可逆的。 ...

原装的密封条什么渠道能购买到呢/

网友:
PDD上能有什么好东西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原装的密封条什么渠道能购买到呢/

找售后购买。很多侧边散热的冰箱由于高温会导致磁性的退化。

网友B:
拼多多就算了,淘宝上得仔细辨别,多比较,能买到好的,话说回来冰箱摆放位置也有影响,是不是长期太阳晒啊!

网友:
首选原装的,其次不能用高温,只能用50度的水温泡软后,再定型,关键是定型和密封条的质量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找售后购买。很多侧边散热的冰箱由于高温会导致磁性的退化。

我担心小的售后也是pdd货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拼多多就算了,淘宝上得仔细辨别,多比较,能买到好的,话说回来冰箱摆放位置也有影响,是不是长期太阳晒啊 ...

您有用过的渠道吗?

网友:
我这倒是有些冰箱上拆下来的软磁

网友:
一分钱一分货,别买太便宜的就对了。

网友:
原来的皮条量好尺寸发给商家,商家会帮你焊接好,回来照葫芦画瓢装上去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您有用过的渠道吗?

真没换过那个,只是在店铺看见过评价!

网友:
以前一个用了10多年的西门子冰箱就是这样,导致关不严耗电高。

网友:
我的在淘宝上买的,目前密封条用了1个月暂时还好,但能用多长时间就不好说了。要不在冰箱上用不钉胶粘一个隐形锁扣在上面?

网友:
从不敢在PDD上买配件,在深水宝买,还不买最贵的,也不买最便宜的,就这还经常被坑。**上国啊,情何以堪啊

网友:
在冰箱上装个锁扣

网友:
加几个强磁就可以了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