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照明] 全网首次无损拆解钥匙扣灯,奥利奥大小,标准网红灯

楼主(2022-07-21):
谁知道这种多功能cob钥匙扣灯怎么拆解,拼多多1块9毛8包邮买来的。充满电以后,高亮模式实测续航一个小时十分钟后已经明显变暗了。充电十分钟就充满。打算把它拆开,换一个大容量电池。但是无从下手。
续接上一回,今天下雨实在无聊,终于把这个灯无损给打开了。真是实践出真知,磁铁背后那个螺丝根本不是用来固定上下壳的,而是用来固定那个放磁铁的铁圈。话不多说,直接上图,电池虽然没有型号,但是跟我的闲置电池对比了一下是402030的200毫安电池,已经下单买了一个503030的500毫安带保护板PDD花了6.5元。三天后回来替换,测量了尺寸最大也就只能放一个503030。顺便把灯板也用热熔胶给固定了,这个算不算空心筒给改实心筒,散热会好点。只有中间这个挂钩是金属的,上下全是塑料。磁铁一点儿也不厚但是磁力尚可,顺便测了一下各档位的放电电压。电池电瓦3.984V时,空载输出0.273V的电压。原装电池没有保护板,长时间不用迟早是要饿死的。极亮3.028V,高亮2.65V,低亮2.27V。最后两张是装好后的样子。

网友:
大力出奇迹!

网友:
呵呵,一次性的,才一元钱,你还想要啥自行车呢?大锤来也

网友A:
就那么大空间,难不成可以换成核能电池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就那么大空间,难不成可以换成核能电池?

我怀疑这个是100毫安的,同样外观体积,有 500毫安的

网友:
超声波焊接的,如果想做到完全无损有点困难。
可以用橡胶锤子敲打四周的焊接缝隙,力度要自己把握了

网友:
从前面板开始……

网友:
沿何缝放钉子,用台钳夹,当听到 咯 的一声后换方向,都夹过之后也就基本上可以拆开了。

网友:
磁铁后面有钉

网友:
这玩意,根本就不是超声波焊接的,磁铁下面有个螺丝,前阵子有本论坛,坛友拆过,硬是把那个螺丝柱,给搞断了,详情请看此链接
[照明] 网红钥匙扣灯论坛首拆

网友:
一次性概率大太便宜没必要折腾

网友:
网上有拆解视频,都是拆废了。可以用充电宝直接插着就是外置电池了。

网友:
这个还真没见过

网友:
前几天坛子有人搞了,螺丝在磁铁后面,先想办法拆下磁铁,你就能见到那颗螺丝了,然后就不用再说了吧!

网友:
蓦然回首,螺钉却在磁铁遮拦处......

网友:
全蜂胶的,只能破坏性拆,头条有拆解视频,up主从dy买的。

网友:
没见过,找缝隙吧,,,,,,,,,,

网友:
这个基本不能无损拆解

网友:
背面磁铁后面有个螺丝,拧开就开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