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Realtek] 金泰克固态硬盘(RTS5733DL主控-长江颗粒,开卡不识别

楼主(2022-07-21):
金泰克固态硬盘 240G有坏块,经常掉盘,想重新开卡,无奈开卡软件识别不了闪存颗粒
主控RTS5733DL

有开卡成功的伙伴吗,分享一下教程

网友(2022-09-04):
遇到了同样的问题

网友(2022-10-17):
关注  同样问题

网友:
开卡工具发一下

网友(2022-11-23):
螃蟹的卡最难搞的,要多次反复

网友:
同样的金泰克,螃蟹主控,长江芯片,估计短时间开卡固件不会流出。

网友:
关注  同样问题,我下了现在能找到所有的5个软件,没一个能用的

网友(2023-01-18):
我也是这个主控+长江颗粒,不过是4贴512G的

网友(2024-05-13):
楼主开好了吗

楼主:
没有,分区只保留最后60g不掉盘了,挂到旧电脑上了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没有,分区只保留最后60g不掉盘了,挂到旧电脑上了

来吧,试试这个,TIGO_YG2T_ADDR6_GLU_DL_VA001CB5,应该正对口。

网友:
可惜没有家元

网友(2024-06-22):
引用 网友A:
来吧,试试这个,TIGO_YG2T_ADDR6_GLU_DL_VA001CB5,应该正对口。

大佬,上个HDV5的呗

网友(2024-08-01):
引用 网友A:
来吧,试试这个,TIGO_YG2T_ADDR6_GLU_DL_VA001CB5,应该正对口。

能不能发我邮箱一份 695542212@qq.com 或者来个百度链接 谢谢大佬了

网友:
可惜没有家元啊,等段时间试试哦。我这个120GB也是有时候掉盘啊。

网友(2024-11-10):
我也是,楼主解决了吗?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