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综合] 马自达洗车时候 ,副驾驶位置漏水如图,有知道怎么修吗?

楼主(2022-07-21):
马自达洗车时候 ,副驾驶位置漏水如图,有知道怎么修吗?

网友A:
检查风挡玻璃外侧下部里面的导水槽是否有堵塞,这个情况大部分车子都是导水槽堵塞之后,在短暂量大的水经过时候被迫倒灌进外循环风道所致,当然,车型很多,设计也各有不同,仅供参考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检查风挡玻璃外侧下部里面的导水槽是否有堵塞,这个情况大部分车子都是导水槽堵塞之后,在短暂量大的水经过 ...

谢谢您的回复,我清理发现排水孔有堵塞,导水槽是也有堵塞,

网友B:
雨水排水通道有堵塞

网友C:
我也是这样想的,就是手慢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我也是这样想的,就是手慢了

同样谢谢您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雨水排水通道有堵塞

的确如此,

网友:
经常停树下的车容易堵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也是这样想的,就是手慢了

我也是这样想的,也是手慢了

网友:
大概率是风挡下方排水槽进树叶,之前领导别克因为这将电脑版烧毁

网友:
雨水排水槽堵了

网友:
排水管堵了,我的天窗排水孔堵了后,车地底板下面积水了。

网友D:
我朋友那车 老鼠还喜欢搬东西到排水管里面

网友:
天窗排水管也查查。肯定是哪里堵了

网友:
我得赶紧去把车挪到没有树的地方去

网友:
我的好像要拆翼子板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我朋友那车 老鼠还喜欢搬东西到排水管里面

你那朋友多久没有动车车了,隔一两天就动一下,老鼠是没机会的呀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你那朋友多久没有动车车了,隔一两天就动一下,老鼠是没机会的呀

在农村,周围都是田。老鼠多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你那朋友多久没有动车车了,隔一两天就动一下,老鼠是没机会的呀

看来不长开

网友:
漏水地方接根管子排到外面即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