相似的参数,水星交换机的质量是不是一般要比FAST的好一些?

楼主(2022-07-21):
TP价格最贵,
水星性价比高,质量也不错,
FAST价格跟水星差不多,但是FAST的品质是不是要差一些

网友A:
三剑客没啥差别吧

网友:
用过一个fast150M的,感觉很稳定。
这个跟型号的配置有关

网友:
给360代工的不错

网友:
使用水星产品有六七年了,质量很不错

网友:
交换机这东西,一般的千兆傻瓜版本,内部就那么点东西,便宜的都够用,或者能刷机的路由改都行了。质量这就不好说了,淘宝买的杂牌几年了也稳定。

网友B:
记得没错的话三剑客的板子甚至连外壳都是一样的,只是logo有差别,tp更是出名的糊弄群众,版本越高硬件越缩水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记得没错的话三剑客的板子甚至连外壳都是一样的,只是logo有差别,tp更是出名的糊弄群众,版本越高硬件越缩 ...

tp这个叫成本持续优化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三剑客没啥差别吧

水星一般质量比FAST还是要可靠一些?

网友:
做工虽然LJ,但是水星还是挺耐用的

网友:
好像差不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