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焊接] 关于JBC(含山寨JBC)2线还是3线接法的工作原理?请高人点拨

楼主(2022-07-21):
我发现山寨JBC210和JBC245的焊头,接线是不一样的,JBC210的好像只有2线,跟T12的接线类似,而JBC245的是3线。山寨JBC我看了几个不一样的设计,但在接线上好像都是这样,为啥JBC210用2线而JBC245用3线呢?而不管JBC210还是JBC245,焊头上都是有三个触点区域的,JBC210少用一个触点区域,有啥原因吗?

我之前看T12和JBC区别的时候,记得有人提到,JBC采用三线接线,测温和加热可以同时进行,而T12则必须分时进行,测温的时候停止加热,加热的时候停止测温。如果山寨JBC210也采用2线接法,岂不跟T12一样了?还能做到测温和加热同时进行吗?

还请了解JBC工作原理的同学指点

网友A:
245功率大多了,这就是原因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245功率大多了,这就是原因

245功率大,主要是工作电压高,245是24V,210是12V,按说跟接线关系不大

网友B:
210和T12太细,做成3线比较困难,245就没有这问题了,
不过这是我瞎诌的,916的芯也很细,照样3线

楼主:
借用版内另一位同学发的连线图,这个更直观一些。可以清楚的看到210和245接线的差别。210只接了从左边数第1和第2区域。而245则接了全部3个区域

网友C:
三线回温好一点,测温点位置不一样,一个靠前一个靠后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三线回温好一点,测温点位置不一样,一个靠前一个靠后

210能否改成跟245一样的3线连接?

网友D:
这种就T12改的吧 。两线三线没区别吧。最早支持jbc的板子是长乐焊台   两线 三线 四线 全支持。  热电阻 热电偶也是全兼容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这种就T12改的吧 。两线三线没区别吧。最早支持jbc的板子是长乐焊台   两线 三线 四线 全支持。  热电阻 热 ...

同感,就是在T12的基础上“兼容”了JBC的烙铁芯。不过,为毛210和245做成不同接线有些不理解。按说图省事的话,245也整成2线不是更简单?

进一步猜想,或许这种2线的210接法仅适用于山寨版的210头子?哪天富裕了,买了正版JBC的头子,比如210的,是不是还不兼容了?

网友E:
多功能主控才有这样的,210
245和T12都是两线可用,专用控制板三线是有一个表层接地,多功能主控板为了实现自动识别发热芯才这样设计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多功能主控才有这样的,210
245和T12都是两线可用,专用控制板三线是有一个表层接地,多功能主控板为了实现 ...

2线接法,就不能同时加热和测温了,jbc原本相对于T12的优势不就没有了?你说的专用控制板的接线方式,不会是jbc原厂的吧?

网友F:
听说三线的也是测温加热分时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听说三线的也是测温加热分时的。

这要看固件里面的程序设计了吧。理论上讲,3线加热测温可以同时,分开当然也没问题,但两线的话,只能分开。从控制精度和防止过冲来说,同时进行加热和测温优势还是有的。

网友G:
没用过山寨的 原装的就是三条线

网友(2022-09-04):
引用 网友B:
210和T12太细,做成3线比较困难,245就没有这问题了,
不过这是我瞎诌的,916的芯也很细,照样3线 ...

你还算老实

网友(2023-06-30):
245的烙铁的测温触点,再给发热芯加电压加热时会出现电压,这个电压远远高于正常烙铁头热电偶的电压,所以就是245的三线接法也是要分时测温和加热的

网友(2023-11-10):
引用 网友G:
没用过山寨的 原装的就是三条线

你用的是jbc210吗?

网友(2025-07-09):
你请jbc的总工喝一顿酒,二锅头啊,衡水老白干之类的,他就告诉你为什么210两线,245三线了,哈哈

逆向研发破解别人的产品不易,逆向研究别人的思想,更难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