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慧荣] SM3281BB黑片开卡坏块太多是什么问题

楼主(2022-07-21):
正片开卡失败,用黑片开卡,结果又有问题,说坏款太多,请问怎么回事?

楼主:
编码填入后,可以开卡,但说坏块太多

网友A:
用普通的那个工具不要用黑片工具试试呢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用普通的那个工具不要用黑片工具试试呢

正片也不行

网友(2023-03-22):
顶,同样问题

网友:
就是坏块太多吧,用最新版把ecc调最高,然后填写bin级别再开

网友:
这颗粒是坏的吧!

网友:
颗粒不行,用高速低阶扫描量产就行了!

网友:
估算一下剩余容量,量产设置里面填写手动容量。这个方法以前搞定过1片9DDJ,剩余容量35G,目前使用正常,3267主控。
还有,如果是903,遇到坏块太多量产失败的情况,尤其有新增坏块的情况,设置里面点选“不扫描原厂坏块”,就能成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