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电] 三星RV411笔记本换键盘(比较奇葩的设计)

楼主(2022-07-21):
三星RV411笔记本换键盘(比较奇葩的设计),别人家的笔记本换键盘只需拆一个螺丝,这个三星不但要全部拆下,想省事的话要换掉整个C壳,想省钱的话要破坏几十个塑料焊点,才能拆下键盘,回装还要用烙铁点几十个塑料焊点,而且难看。

网友:
三星的内部设计很差

网友:
内部设计差奇葩的设计

网友:
正常,我那个三星也是,换了键盘手感还变了

网友:
很多其他的品牌产品也有类似方案,给用户增加了成本,给维修商带了业务

网友:
现在的设计更是不让你拆修哦

网友:
这叫一次性设计

网友:
三星本一直就这烂样子。有事没事别碰它就是了。

网友:
估计不是设计上的事情,三星设计师也不会那么蠢吧。

应该是为了节约成本,如更换,可能是连C壳一起换,估计在一家供应商那里整合好的。

网友:
散热很简陋

网友:
一次性,增加产品利益

网友:
不会吧,现在还有人用这种笔记本

网友:
还是模块化的好

网友:
笔记本键盘坏了,懒得换直接外接USB键盘了

网友:
棒子设计时根本就没考虑维修的问题

网友:
这叫一次性营销策略就没想让你换件而是让你换机

网友:
不给修的余地了,

网友:
现在笔记本很多都是这种设计了。。也不是三星一个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