KA3842简易开关电源电路输出频率突变

楼主(2022-07-21):
基本按网上这个电路搭建的,只是变压器是小型开关电源拆下的。未接开关管时3842的四脚、六脚用示波器观察频率66Khz基本正常,接上开关管3842输出频率突变成240Khz,而且幅值在3-5V。请教师傅们那里出问题了?

网友:
供电脚仅靠一个启动电阻感觉3842不能可靠工作

网友A:
为什么没有7脚的波形,我测工作电压条件不对。

网友B:
很显然变压器不适合。你这个变压器原来是用在哪个设备的?有几个绕组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为什么没有7脚的波形,我测工作电压条件不对。

7脚16V供电脚啊,不明白你的意思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很显然变压器不适合。你这个变压器原来是用在哪个设备的?有几个绕组?

此变压器是一个24V4A适配器的,就输入输出二绕组。现在我最怀疑的是电压反馈没匹配好。

网友C:
头回见小细线搭棚做开关电源的,完全当做直流,无视一切分布参数~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头回见小细线搭棚做开关电源的,完全当做直流,无视一切分布参数~

我不是做开关电源,只是想看看这么简单布置能否搞出有点像开关电源的味道罢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不是做开关电源,只是想看看这么简单布置能否搞出有点像开关电源的味道罢了 ...

你这样搭棚就别想搞出任何味道,分布参数的影响会让一切变的扑朔迷离,你的提问已经证实了这点~

网友D:
VCC对GND拉一个10U的陶瓷看看?或者示波器接基准看看抖不抖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VCC对GND拉一个10U的陶瓷看看?或者示波器接基准看看抖不抖?

本来已然灰心搭的都拆了,看了你的留言不知怎的又来劲了。限流电阻后加了10UF电解,并且将1/2脚间并的100K换成了10K,没装mos通电先测了各关键点电压和波形,总算稳定了!装开关管后输出也正常了
只是还不理解电路前后级的共地,撤去共地后6脚波形又有波动但幅度在100Khz内,调压范围也小了。

网友:
好歹也给做个PCB再测试吧!会不会是乱拉线造成的。